P4B533-X 声卡没声音

楼主(2009-10-28):
P4B533-X 声卡没声音,系统换了好几个,都没有用。集成声卡芯片型号是AD1888,请高手指点,想修好它,好几块同样的板都是这样

网友:
声卡好的坏的?换一张看一下

网友:
纠结啊,版主转发至系统维护区去吧

网友:
有好几块这样的板了,都是没声音,想修好它,查了找不出毛病,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2009-12-03):
更换集成声卡芯片型号是AD1888,试试看吧。

网友:
先看看你的声卡驱动装好没?如果好了跳一下跳线,再不行声卡芯片直接换掉 1# 风中的太阳

网友:
装音效驱动没哟,不装是不会有声的,如果找不到音效,有可能是音效IC坏了,再者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