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片选无电压?

楼主(2009-10-28):
我前几天收了块845GL主板开机上1.7的CPU复位灯常亮。测BIOS。。vcc 3.3.vpp3.3 oe 3.3 片选信号为0。是否南桥损坏。我换了BIOS芯片还是老样。线路该怎样跑。请教下大家。谢了。

网友:
纠结啊,楼主,VCC3无,换BIOS芯片似乎操之过急,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基本的跑线路了,

网友:
我不知道BIOS片选信号如何跑请教下。

网友:
如果你的bios芯片VCC3脚无电压,请不要再纠缠片选脚了

845GL的板子,所谓的“片选”和南桥连接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就你看的见,潜水一年你试试?

网友:
我说的。为跑不了片选。直接进南桥是吧。谢谢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测量BIOS片选信号不能说明什么!!此信号为一连串没规律的信号,BIOS资料到底好不好凭此信号能确定吗???到最后你肯定是不刷BIOS不死心。且每种板子的CS片选信号又不一样!如果你测得CS信号没有可能是SB有问题,但也有可能是BIOS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