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自动开机掉电

楼主(2009-10-28):
DELL D620 945主板,按开键无法开机,插电自动开机电流到0.75左右就掉电了!那位大哥见过这种情况呀????

网友:
先制作条件不让他断电嘛,取下U或什么的,再检查供电部分或者换桥了(别人说的)

网友:
查一下EC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把板子上的供电芯片都加焊一下

网友:
第一。0。75说明是电压基本上了。上U如果掉电的话。一般都没有跑码了,只上U不掉电。很久才掉电的话说明已跑码。。然后继续上内存。如果掉电。说明、内存不过。。继续往下查。。

网友:
我想楼主一定是做显卡 做的开机掉电了吧。你注意查查MAX8632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看是不是CPU那边引起,还是显卡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D620的机器 触发之后掉电,的 电流也是0.8A左右,如楼上所说,上了不久就掉了。非常POST未进行,上CPU假负载 CPURST# PG等信号都不正常,CPU-NB的A/D线有对地阻止有数条无穷大。后来询问客户 摔过,,纠结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郁闷的事了,昨天做完显卡做好的D630,在我们这里跑3D都跑了好几遍没有问题,今天那机子就过来了,这回的情况和上面说的一样,电流到了0。8A,没有跳变,然后就掉电了,光驱上面的铝合金壳子坏了,不知是不是摔机把桥摔虚了,郁闷,如果是显卡没有做好,也不至于做完后亮机了然后就不跑CPU了啊

网友:
一般是显卡吧  如果接上屏  正常的差不多可以显示了 我认为内存应该是过了 是没有过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