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 4330 上面有一个芯片(28hrtZ),大家帮看下

楼主(2009-10-28):
i
28hrtz
f836fm
这个什么芯片
我测了一下,是控制四个场管的
应该是5V 3.3V输出
现有一个大电感对地阻值只是28,吹下大电感,后级依旧为28,前级恢复正常,下步应该怎么测好一些?手头没有
芯片

网友:
在线等,请给指点下

网友:
是后级的问题。查查后级。

网友:
板修不好
呵呵,我也知道查后级,不过不知道这个大电感是管5V的还是3.3V的,刚学修本,没什么经验,不过在论坛里学了点东西,修了一个t61,触发掉电,换3421 3410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的T21

网友:
有这个图纸吗 要不不好说啊

网友:
这个后级复杂,只能加大电流,哪儿发热拆哪儿

网友:
最好有图纸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