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T21 T22 T23 的区别

楼主(2009-10-28):
一台T23摔坏了ABCD 壳子,及屏,只有主机好用,外接显示器可进系统。
请教各位师傅们,T21 T22 T23的壳子,屏等是否可以通用?

网友:
AB壳屏幕都是一样的,CD壳不一样。

网友:
知道了,谢谢.CD 壳不一样,那肯定装不了T23的主板了,是不是?

网友:
可以放的下吧。区别是配置不同而已

网友:
可以放的下吧。区别是配置不同而已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T23壳子屏全坏了,刚刚在网上买了一个T22主板坏了的,,没硬盘。250元 屏是好的其它都好的。

网友:
不一样,待你上螺丝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网友:
不一样,待你上螺丝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螺丝少上几个行不?C 壳一样不?我的D壳也还可以凑合用。

网友:
这个潜力贴 绝对8能沉了D

网友:
只有上半部分通用.

网友:
T系列:
T20(P3 700)、T21(P3 800)、T22(P3 900)、T23(P3  1.13G到1.3G)
采用14.1屏

T20/21/22主板基本一样,T23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各位的帮助。T22已经到手了,毫无疑问,
屏的那一上半截是完全想同的。C 壳有一处不相同之处,D壳有两个小不相同处,一个大不相同处就是螺丝孔位不对,装CPU风扇的地方。
谁叫咱是修电脑的呢,这些个问题都已经被我完美解决,对外观影响几哦为0,我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你有一片T23坏D壳,就可以完美解决
T22与T23一些小小不相同之处,在我们修电脑人手里,T23几乎完美装进T22的壳子里。现在我用的就是装好的T23机子

网友:
上面的两张图 一张是t22  还有一张是不是t23啊?

网友:
lz看起来不容易,可惜我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