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主板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10-28):
一块848的主板,第一次通电触发能够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后不断电的情况下再开机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只有在断电后再通电的情况下触发有正常工作了。电源已换,不知如何下手了,高手帮忙!

网友:
显卡是不是独立供电的。是电源功率不够。把主板放下电。在试!

网友:
IO性能不良

网友:
系统小化看下

网友:
换个时实晶振试下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我只上了CPU和内存,跑码后关机再开机就没有反应了,只能断电再触发就又能开了!

网友:
断电或拨掉电源才能触发,搜索一下,有大量的类似贴子

网友:
南桥加焊就好了

网友:
IO已换,故障依旧,看来只有南桥的问题了,当通电没有触发和开机正常时,IO的73脚始终为3.3伏左右的高电平,当关机时瞬间变成0伏不变,此时触发肯定不会开机,只有断电后再通电测73脚变成高电平后就可以触发开机了,而73脚正是南桥发出的SLP-3,所以可以判断南桥局部电路有故障了

网友:
楼主  看你的技术已经很好了 我是没有思路告诉你啊  我也遇这样的情况啊  如果你修好了 以最快的时间告诉我  谢谢了

网友:
电池旁边的电容漏电也会点不起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