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达Z700 灰熊耗电,有救吗?

楼主(2009-10-28):
有一台柯达Z700的DC狠耗电, 大概是时间长了, 现在充满只能拍个20几张, 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如果要修的话一般是哪些元件出问题?(注,如果我电池放在相机里, 过几天再拍的话还是有电, 应该排除漏电的可能性吧,我猜的。。)
请高手指点。。谢谢谢

网友:
你是想知道故障点呢?还是想我帮你修好吗?如果想知道故障点,而且自己动手修好,那你就要上传主板的正反面照片,如果想发过来修的话,一百来块钱可以了.

网友:
版主, 那这么说不是马达的问题了? 我一直以为是马达老化了, 有空我先拆开看看主板有没有异常,谢先

网友:
我晕啊,怎么联想到和马达发生关系啊,以为马达老化造成耗电大?思路错了,发图片过来吧,看到东西相对好判断.

网友:
改天有空我拆开拍一些图来

网友:
好,请尽快上图片

网友:
一般耗电都是在主板跟通电部分~查查就是了

网友:
看是看不出来的吧 用电源测下电流看大不大  有没排除电池问题 很多电池水货的

网友(2009-12-09):
拆开,没看出什么问题,再装回去,发现取景的时候屏幕是黑的,预览倒是可以, 再拆开看,LCD接镜头的排线虚脱了:( , 拆坏了, , 算了, 不搞了, 多谢版主及各位朋友的关注!

网友:
晕.又报废一台.

网友:
这次搞大了
本来我有一台老柯达也想参考一哈呢
这下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