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CRT电源炸机

楼主(2009-10-28):
郁闷啊 今天修了台HPC CRT 拿来的时候开机没反应 拆开原来是电源炸了 桥堆 反馈的一个二级管也坏了 3842也烧了个大洞  开关管也坏。。   现在全部换上了 开机还是没反应 3842 VCC电压13.到15一直跳变 8脚电压3到4V也跳变。。6脚没有驱动输出 没招了 汗  大家给的意见吧  还有启动电阻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7脚的电容和二极管换个试试看

网友:
先换7脚电容,不行再查3脚电路,3脚电压不能高于1V。

网友:
行管坏了也会使电源不起振。而且是这种机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