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个G450用电池开机正常拿下电池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09-10-28):
一新G450电脑出现一怪毛病,不插电池不能开机(适配器在别的电脑上好用),放上电池可以开机,开机后即使拿掉电池也能正常运行。换别的适配器即使不放电池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这个适配器放在别的机器上也能开机,即使不放电池也好用好用。晕乎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困了,大家看帖困不困?

网友:
我以前遇过 是 别的机器。 是充电芯片坏了  还有几个 MOS 管

网友:
查适配器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机型  楼主有没有电路图  发起来一起研究下

网友:
没有图纸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