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15可以用哪些芯片代换

楼主(2009-10-28):
我有块主板9915H芯片烧了,可是我没有这芯片,请问有哪些芯片可以代替它呀?

网友:
应该不能代替吧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AP9915H,N沟道MOS管吧,应该可以用09N02,06N02

网友:
基本上CPU供电那边的管子在板上都可以代的,除几个特殊的不能代用

网友:
15N03 9916  09n03   06n03  45n03==这些多可以代换。如果是技嘉的板最好找一样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