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的疑问

楼主(2009-10-28):
先说下,来基地好几个月了,一直都潜水,没学到技术啊。人太笨《》晕 。今天有一客户的显示器,是外接12V电源的那种,客户说屏幕上有不明显的水波纹,拿到我这一个,在纯色背景下,有像波浪形状的滚动,有背景的时候看不出来。在基地看到这种故障主要是电源滤波不良引起的。因为是外接电源,就拆开看了看,在输出的地方看到两个25V,470UF的电容,取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两个引脚,发现只有4.6V的交流电,不管他,换上旧主板上12V滤波的两个15V 1000UF的电容,最后用表测输出电压,12.58V,装上,水波纹没有了。不明明白的就是 :“为什么用表测电容的两脚只有4.6V的交流电呢(没上电容)”?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搞清楚输出端是交流还是直流吧!!!

网友:
还是把万用表用熟练了再修东西,对你对客户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