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电

楼主(2009-10-28):
[笔记本主板的上电部分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有些资料和书说的很高深,但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学的是维修并不是去搞研发的,我们没有必要去搞的那么深,再说你看那些资料只会增加你的烦恼,没有好的结果(对于初学者来说).在没有理清主板维修思路之前,去看那些资料是不好的,下面我所要介绍的就是要让你们感到简单易懂,同时又能把问题理解透彻,有实用价值.
对于笔记本主板上电部分我简单介绍一下,让大家有一个认识.主板的上电就是指在静态电流正常不要上CPU和内存的(针对除AMD芯片组的所有的主板)前提下我们按下PEWOR键,开始启动主板,现在我来介绍一下主板的启动过程.主板的启动正常与否的依据是什么呢?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这个依据就是系统电压产生的正常与否.什么是系统电压呢?系统电压就是整个主板在启动是所需的各种电压,如3.3V,5V,2.5V,1.35V,1.25V,CPU电压等等.主板要启动系统电压就不能少,可见系统电压的产生就是主板上电部分的核心所在.换句话来解释主板的上电部分就是主板怎样产生系统电压的的过程.那么系统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呢?以下是我要重点阐述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我所应用的方法和一些维修技巧.
笔记本主板的上电部分涉及到主板一个很重要的上电步骤,这一个步骤我们用上电时序这个术语来诠释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序到底有多神秘.我们结合图纸来分析:大家看图纸的第3页有一个标题为POWER ON SEQUENCE项,这就是主板的上电时序,大家看到后可能还不是很明白,也不知道是怎么看的,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图是一个脉冲信号示意图,有的人会问脉冲信号又是什么呢?脉冲信号就是在瞬间产生的一个以方波形式表现的信号,我们用万用表是不能量出这个信号的,只能量出其电压的表现值.大家想想看既然是时序那么就会有一个先后顺序,这个时序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排定的呢?大家看图看看是哪一个信号先有变化的,显然是PWRSW信号开始动作,所以这个信号是主板启动的第一步.然后依次是+5V_ON,+2.5V_ON,+3V_ON,KBC_PWRBTN#,RSMRST#,SUSC,+2.5VS_ON#,+3VS_ON,+5VS_ON,+1.5VS_ON#,KBC_PWROK,VCORE_ON,GMCH_ON,VR_POWERGD_GPO这些信号.那么这个时候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这些信号是怎样工作进而产生系统电压的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PWRSW信号是主板启动的第一步我们就从这个信号着手.
PWRSW信号的相关电路只有两个,一个是CN24接口还有一个就是U17个I/O芯片,这个信号的初始电压表现为一个高电位,这个是和台式机主板一样的,其PWRSW信号的初始电压表现也为一个高电位,在触发的瞬间这个电位的变化为高电位(3.3        V)— 低电位( 0 V)— 高电位(3.3V),这个是我们外界提供的命令(触发)在瞬间完成的,所以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这个信号产生变化后那么紧接着就会产生其他的时序信号.在这里我针对时序的问题就阐述到这,那么肯定有人会问PWRSW产生变化后其他的时序信号是怎样产生的呢?在这我声明一下因为我不是搞研发的所以还有其他的信号来推动产生其他时序信号我不知道,但大家知道一点其他时序信号没有产生就会和U17有关系的,只有U17在得到PWRSW变化的指令时才会产生这些时序信号,大家注意一下,所有的笔记本电脑的整机都会有电源指示灯的,如果大家在遇到触发后电源指示灯没有亮,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一定是PWRSW这个信号有问题,不会有PWRSW信号的变化,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就是从我的触发端开始查起,首先量测其电压有没有变化,就是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来量测,如果没有变化再量测这个信号的对地阻抗是不是为1(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体档),若为1就表示这个信号有开路现象出现,在我们所结合的图纸上来说就是PWRSW信号与U17开路,只要把开路的地方给连合上就可以了,在这里这个信号的对地阻抗为1,那么要是为0又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按道理来说这个信号是短路了,也就是说这个信号的电压表现值为0,大家想想看原来是3.3V的现在在通电的瞬间就变化为0了,是不是把触发前的步骤省略了呢?不错就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主板就会自动上电但瞬间电源指示灯又会熄灭.要是这样那只能采取短路维修法了,要么就用烧机法来做(在不知道此信号的直连芯片的情况下),如果知道此信号的直连芯片后就可以直接把直连芯片给拆卸掉,然后再量测其对地阻抗是不是为1,要是为1就说明其直连芯片是坏的,要是还是0那么就要再查找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维修思路.
好了这个方面我已经讲解的很详细了,那么以下我该讲时序信号产生后是怎么样推动系统电压产生的了,我们就以CPU电压的产生来分析一下,在这里我们只以CPU电压的产生来作范例是因为所有和时序信号有关的系统电压都是一个原理的,所以我就任意挑一个系统电压的产生作为讲解范例.大家请看图纸的第24页,这个电路就是CPU电压产生电路,要产生CPU电压主要是PU6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要正确.那么我们来看看PU6的工作条件VCORE_ON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这个VCORE_ON信号就是我们所说的时序信号,这个时序信号就是产生CPU_CORE电压(CPU工作电压)的条件.如果VCORE_ON这个信号没有就不会产生CPU工作电压了.PU6除去VCORE_ON控制信号以外的工作条件还有PU6的工作电压+3VS,+5VS,还有VID片选信号,VID片选信号有六个是从PM_VID0—PM_VID5,这六个信号不能同时为高电位(0.8V左右),要是都为高电位就把VID信号给锁住了那么CPU电压也不会产生的,所以不能全是高电位的,VID信号不同的组合就会得到不同的CPU工作的电压.在这里我不详细的列出不同的组合得到的不同的CPU电压.还有一些控制信号如CPU_DPRSLPVR,STP_CPU#等,但大家要注意PU6该芯片的内部基准电压REF信号和内部一些反馈信号大家都要注意,其中反馈信号的升压电容要注意它的好坏,在这里只是提一些可能造成系统电压出不来的一些所要考虑的问题,至于怎样去测量比如升压电容的好坏我在此就不详细的介绍了,好了我下面来介绍一下关于本人所遇到上电部分一些问题的判断和解决的方法:
    1.上电电流为零
    上电电流为零就是说我们在按下启动开关后,主板没有反映,我们看电源供应器上的电流值没有变化还是停留在静态电流值,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呢?针对这个现象去分析一下是什么造成这个现象的,本人认为有两个问题所在,第一是PWRSW这个信号出问题了,在上面我已经详细介绍了该信号出问题的解决方法了,在此我不做介绍了.第二是BIOS出问题了,不一定是BIOS本体有问题也不一定是其软体程序有问题,但大家都应该把这两个都要考虑进去,BIOS的工作不仅要有电压还要有开启信号就是其选通信号CS:片选信号,为低电平表示选中BIOS芯片,BIOS芯片才能工作,高电平表示不选中BIOS芯片 ,WE:读写允许信号,高电平表示写操作,低电平表示写操作这根线座表示恒定的高电平在POST,加电自检,OE:数据充许输出信号,为低电平表示BIOS芯片充许数据输出,开始工作,高电平则不充许输出.只有这些信号正常才能判断BIOS的好坏.我修过很多台式机主板还没有遇到不上电的问题和BIOS有关,这就是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的区别的一处吧.如果有条件的同行可以通过示波器来判断,那样更直观.

这几天在看上电时序的内容,这是从其它网上找的点资料。

小贝花 -4 住名转载吧,

网友:
请问你对上电是怎么理解的呢,我看论坛都是些图纸,看不懂。你指点下吧!!!

网友:
把你能看懂的一点点说出来听听

网友:
图纸我也看不太懂,感觉一看就头大

网友:
各位大虾,请指点下怎样入门

网友:
主要是图上的信号   新手看不懂   看一遍两遍也记不住   有没有好一点方法   可以记住那些 信号的作用
或者在那里可以查的到

网友:
主板上电时序是很重要很宏观的 他几乎贯穿整个系统的硬启动过程 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 一个电压不到位就影响其他电压和整个系统的正常启动

网友:
是呀,书看不太懂。
资料不错,占个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