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触摸板进系统后不好使

楼主(2009-10-28):
故障现象:
一台DV2000 945GM 芯片组,进系统之后触摸板就不好使,在DOS.PQ下正常.并且触摸板开关不起作用..始终显示黄色灯..

维修记录:
更换:KB3910 触摸板 以及触摸板排线后无效 ,硬盘全格重装系统也无效.平且PE也不好使

测量记录:
触摸板VCC GND 正常 TPCLK TPDAT 正常连接到IO 并且上拉电压正常

触摸板开关 3.3V 正常, 上拉电压也正常,按触摸板开关,有3.3v-0v的跳变发送到IO3910的119PIN

现在没有思路了,求解......再次声明 DOS下一切正常,进系统或PE 触摸板就不好使

求有经验或思路的给点办法....

以下是电路图

网友:
"进系统之后触摸板就不好使"
"再次声明 DOS下一切正常,进系统或PE 触摸板就好使"
到底是好使还是不好使?怎么个不好使?是完全不动还是乱跳?

网友:
是在 dos 好使 进系统就不好使  不好意思 丢了一个字 呵呵

网友:
更换电源 或许就会好

网友:
你的机器是用的原装电源吗?

网友:
是的 电源和电池故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已经更换过了 并且io装的别的DV2000 就好使

网友:
看了,感觉不错,谢谢您提供

网友:
我的妈呀 还以为有救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 .用OEM电源不好.用原装电源就好了

网友:
换个其他机器的原装 电池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