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0s一会清楚一会模糊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9-10-28):
一台三星750s显示器,开机后一会清楚一会模糊,间隔也就是两秒吧,换过高压包和管座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监视电源电压也没有波动,想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如果有谁知道或者修过该神经故障的说说,多谢!
三星

网友:
这机用的是FQB-17A001的高压包,这种包本身就容易聚焦不良。如果不是高压包及管座坏的话。那只有CRT了。

网友:
我也修过同样问题的显示器,是LG的T930C,最后证实是显象管的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已经不修了,直接让换了个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