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伟GPS-2303C

楼主(2009-10-28):
相机不在身边,用摄像头照的不大清楚,大家看看吧。

网友:
感觉苏州产的固纬和台湾产的和马来西亚产的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可能你们认为用环型变压器好,实际这种变压器因为没有气隙,很容易造成磁饱和,造成输出电流波纹系数高。而且完全被线束包裹在里面硅钢的片的质量也不易分辨。当然相对国产的,固纬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看的我心痒痒了,想换一个了

网友:
我一直用2303c,单路30v3a,并在一起30v 6a, 足够用了。 和老款3030相对,身材短了,节省空间,噪音小了,电压和电流颜色不同。最实用的就是多了触发开发,不是每次都要关总电源了。

比其他国产的电源的优势就是输出稳定,噪音小,(用习惯了他,新增加2的305s的噪音收不了)

网友:
感觉苏州产的固纬和台湾产的和马来西亚产的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可能你们认为用环型变压器好,实际这种变压器因为没有气隙,很容易造成磁饱和,造成输出电流波纹系数高。而且完全被线束包裹在里面硅钢的片的质量也不易 ...
引用 网友A:

听树叉斑竹这么一分析才知道原来环形变压器不好!
不过听语气树叉版版不在国内?

网友A:
听树叉斑竹这么一分析才知道原来环形变压器不好!
不过听语气树叉版版不在国内?
引用 网友B:

呵呵,哪里象港台的,我是纯正的大陆人哦。

网友:
这个要多少钱 啊

网友:
有谁喜欢固伟电源 可以找我 (直销代理)

网友:
好东西,没用过不知道咋样

网友:
看起来 感觉还可以 不知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看价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