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55WB&P4修好后3.3V带负载汽车灯泡12V/35W ...
金河田ATX-355WB&P4修好后3.3V带负载汽车灯泡12V/35W电压降为2.643V是正常吗?

楼主(2009-10-28):
谢谢各位大师能回答这只电源是否修好了。用汽车灯泡做负载3.3V就降为2.643V。
汽车
电源

网友:
一般汽车配的是12V 60/55瓦灯泡,你算算接3.3V时电流,在看看开关电源上3.3V标的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版主您好!我是一个纯的业余爱好者,我在家电维修技术论坛里的电脑硬件维修也发了这帖子。两名高级维修员回答是已经修好了。不知是......。

网友:
应该没有修好。具体判断要接上电流表看有多少才行。

网友:
单给3.3V加负载有些是 测不准的。你给5V、12V带个硬盘看看。

网友:
3.3V电压要加6V200瓦摩托车灯泡试验。

网友:
ATX从5V,12V取样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版主您好!4号说接电流表,5号说接负载试。我用该灯泡做负载12V、5V电压都稳定不变的。12V、和5V电流各是4.2几安和2.3几安。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