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误撞 修好一个短路主板

楼主(2009-10-28):
今天收到一个主机 p4x400的主板 赛扬1.8cpu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根据论坛经验 应该是主板有短路 导致电源保护 这个是20针加4口辅助电源 先把4口辅助电源拔下 还是一样 风扇转一下就停 于是把主板从主机里拿下来 上假负载 诊断卡 最小系统检测 短接开机针 可以加电 量假负载电压正常 于是上真u加风扇 加电 诊断卡显示c1 正常 上内存 代码正常 上显卡 也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  只好把主板脏的地方用洗板水刷了一遍 上机箱 都装上后加电正常 这样不明不白的就没事了 心里没底  于是用手按了一下南桥 自己停机 以为南桥有问题 拆下后 加电 按南桥 均正常  怀疑主板因为机箱的设计不合理 导致主板变形 所以开着机上螺丝 看看到底哪个螺丝碍事儿 当上到第3个螺丝的时候 有打火现象 主板自动关机 这个螺丝没装 别的都装上之后 开机正常 用手压主板各部分 没有停机现象 故障排除 自己理解为 应该是螺丝孔之间的板层被螺丝暴力短接 导致主板短路 不知道对不对 有这样现像的都来说说 到底杂事儿 上图 看看这个主板是啥牌子的 没见过

网友:
自己坐沙发 嘿嘿 小德子  这回你该抢不到了吧

网友:
看着像是 硕泰克 的板  像你这种情况把铜柱上加一绝缘垫就可以

网友:
PCI槽中间,网卡边上的那颗电容爆了,换吧,这个主板最爱爆电容了。楼主你没有仔细观察主板哇!!!

网友:
楼主的主板我这也有一块但是不加电
    晶振还是不行是啥问题啊???

网友:
楼上的大哥太厉害了,不亏是老师啊

网友:
我前些时间有个客户主机是这样!电源保护,开下就停!我用吹风机,清理干净,就没事了!可能是哪儿短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硕泰克soltek的板吧。

网友:
哈哈 不错 楼主要彻底找到病根

网友:
清理有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不知道原因。

网友:
我咋没看出来是电容爆?

同意三楼的说法,加个绝缘垫片估计就好了!!!

网友:
亚瑟伟业的主板   质量很一般   以前在电脑报见过这个牌子     没做几天广告   。   我感觉主板 就是小作坊出来的  。

网友:
cpu插座虚焊也会出现开机转一下就停.

网友:
应该是楼主说的主板螺丝短路了  不过看这个板和垃圾的

网友:
也可能有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机箱变形引起的短路。。。

网友:
细心是修主板的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楼的
上cpu的时候有没有上诊断卡看下跑啥代码?

网友:
有时短路也挺难找病根!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有管短路,楼主仔细量下

网友:
我也有快这个板子。开机要等10几秒才开始跑码。。

网友:
杂牌板 这个还用看啊, 一般主板出问题了 都是要拆出机箱,排除这一个不多见的机箱短路的故障

网友:
今天也修到和你一样的主板,只是主板的颜色一样哦。。**。。爆了20多个电容。。基本上全部被搞“怀孕”了 换到手起泡

网友:
电容应该没有爆,图片不清楚,光线问题看着好像电容爆了

网友:
楼主的主板我这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