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 文件目录损坏 无法读取

楼主(2009-10-28):
我的移动硬盘 打开跳出硬盘文件目录以损坏 无法读取磁盘 一共分了两个区 都是一样的 可是里面数据要的 那位大哥遇见同样的问题 可以帮小弟一把 先谢谢咯
硬盘
文件

网友:
你在CMD下面看一下能不能找到盘,如果真得找不好,那你用一下WINHEX

网友:
将备份的DBR恢复到原来的DBR就可以了。用diskgen,spfisk等软件都能轻松搞定!!!!

网友:
easyrecory 就可以读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