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水的配制

楼主(2009-10-28):
对于老鸟来说,简单不能在简单的问题了,不过相对来新手还是有意义的,松香焊剂成本很低,可以应付一般焊接,当然焊BGA哪是不行的。

酒精一般最好用99.9%纯度的,当然如果找不到也可以用95%的,我一般用99.9%的分析纯做,95%都是用来做清洗。

松香就是用普通的就可,一般化工店里都有卖。

一般配比是1:3,这种瓶子基地店里有买,好象是3元一个。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松香焊剂,因为低端的焊油大多数有一点酸性,对PCB是不好的。当然松香水活性差,易挥发,难清理。做单面PCB用它还是不错的。

网友:
1:3是松香50克酒精150克吧?

网友:
你们用于BGA焊接的 一般都是用松香水吗   我这一般都是用的是比较好的松香来焊接

网友:
用酒精的话容易出白沫子。不如用天那水效果好

网友:
无水酒精是在那买的?

网友:
都是找朋友要的,都是分析纯。

网友:
用后发白,需要使用热风枪200度中风吹一会。
使用松香水或者天那水时,挥发出的气体不要去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有毒吗?

网友:
说了不要去闻有毒    闻了不会死人但是对身体没有好处.

网友:
比较麻烦,还是直接去买点了

网友:
主要是效果如何。。。期待LZ发表一下

网友:
天那水有毒的吧

网友:
晕,我用75%的酒精,好像没有那么好用,是不是一定要95以上..本人新手,没有办法。所以来这里学习点知识

网友(2010-02-23):
比例看自己习惯 可浓可稀 稀了稠了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