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辅助电路维修疑问

楼主(2009-10-28):
长城电源烧辅助电路的很多啊 我论坛里看了好多这方面的维修帖子了 我手上也有一个 保险断了  c3866 c1815 爆了 编号为D6的二极管正反测 阻值一样 应该是坏了  C3866我用E13007代换的 C1815是从老电源上拆的 上电测电压 E13007 三脚都是150V C1815三脚也是150V  光耦一端一脚有150V 一脚0 对面两个脚都无电压  变压器输入一端 四个脚都有150V 输出三个脚无电压 修电脑 我是兴趣爱好 维修方面也不是很专 懂的朋友 给我分析一下 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检查很不充分。
C3866的E极应该有一个小阻值电阻接地的。开关管烧掉,这个电阻多半也完了。
另外给你提个醒,13007功率虽大,但耐压并没有C3866高,要小心了。用在这里搞不好还会再爆。
还有个问题是,如果检查全面了还烧开关管,就要注意一下变压器可能有短路。这个并不少见。

网友:
建议收到  我想问 现在测有电压的地方 正常时是不是有这个电压的

网友:
本版置顶贴里有许多图纸,当然也有长城电源的。阁下可以去下载一份,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13007三个脚都有150V这个明显就不正常。光耦150V也不正常。变压器输入一端四个脚150V也不正常。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测量电压是要分清冷地(即不带电端,变压器次级。)与热地(带电端,即变压器初级,因为连着市电)。
测量电源初级需要接热地测量,辅助电源开关管在不起振的情况下应该有接近300V或以上的电压,基极与发射极的电压都是相当低的。变压器输入端有两个绕组,一个是初级,一个是反馈绕组。不起振的状态下初级两个脚应该有300V左右的电压,反馈绕组的电压应该是0V。
光耦接热端的两个脚电压都是比较低的,我是觉得你应该再仔细查一下电路中的元件,看看有无烧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