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MATS后,都没有测试结果.

楼主(2009-10-28):
我测试一张N卡GM4150D,64M的,我怎么在DOS里面运行MATS4到MATS8,都出现:

failed to map frame bufer memory space

出现failed to map frame bufer memory space
为什么?是因为我的进入DOS方式不对还是什么?
我用98进入纯DOS也是一样.

网友:
LZMAT是用来测试N显卡得
不是拿来测试集成显卡得

网友:
那就是说MATS4致MATS8都是测试NVIDIA卡的?

网友:
敢以尝试,

网友:
请问这些都是分别用来测试什么卡?
MATS4.EXE
MATS5.EXE
MATS6.EXE
MATS7.EXE
MATS8.EXE
MBTEST.exe

网友:
LZMAT是用来测试N显卡得
不是拿来测试集成显卡得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一张N卡GM4150D,64M的,我怎么在DOS里面运行MATS4到MATS8,都出现:

failed to map frame bufer memory space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