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2009-10-28):
我这有块 精英651C-M 1.0不开机 强行开机试验运行10分钟很稳定 跑下开机电路吧 绿线到IO紫线到开关都找出来了 就是开关到IO 跑到软驱接口下边 就怎么找到找不到 啦哪位高手弄过这板子啊 帮下忙

网友:
呵呵!你可以看的啊!自己扎下看看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网友:
扎下看看的 什么啊 能详细点吗

网友:
651C-M 是SIS芯片组的吧 是通过南桥来开机的 一根线直到南桥 低电平触发

网友:
跑进了南桥中间什么元件也没有就开机针旁一个电阻····

网友:
跑进了南桥中间什么元件也没·输出怎么找啊 ···

网友:
找到了进了南桥一个测试点都没
绿线进了IO 也进南桥吗
南桥哪个点输出低电平啊 往下怎么走啊

网友:
划线找出开机线路

网友:
用铜刷刷看。

网友:
找到开机线输入进了南桥A14Z这里有3.3-0-3.3跳变 输出南桥D3脚 不知道在哪里测

网友:
绿线进了南桥吗?怎么找不到呢 只找到绿线进了IO 76脚 南桥是SIS962L IO是it8705f  精英651C-M 1.0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