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工具可以把电源线和塑料插座分开

楼主(2009-10-28):
谁知道有什么工具,淘宝上有买吗

网友:
办法很简单,用尖镊子把里面的突出的卡位部份压平了就能把电线从插头里拔出来了。仔细观察一下啊。很容易能发现。

网友:
找根锯条在砂轮上磨成很窄的长条形,前面磨成尖面,很好用的,镊子韧性没锯条好,容易变形。

网友:
俄好像有工具的我以前淘宝上看到过

网友:
镊子不行么?

网友:
我是用大号缝纫针,个人觉得好用。

网友:
镊子就行了

网友:
镊子就好用了

网友:
硬拨就出来了,最好再用镊子别一下,哪样更快。

网友:
用一字的 修钟表的起子就可以了啊!我都是真、样搞的....很好用的

网友:
用两片钢性好的窄钢片在插头突出的两边一插,一提,就起来了。

网友:
都是高手,我以前弄的时候就经常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