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TX17寸的显示器行幅变窄的故障

楼主(2009-10-28):
菜鸟提一个问题,一台CTX,17寸的显示器行幅变窄的故障,在分辩率800*600和1024*768两种状态下分别测得行输出电压为62.5V与68V,还有就是行幅可以调,就是调不到正常状态,800*600时免强可以看,1024*768时就变得无法用了,找了逆程电容也不见效果,请问,这两种状态下所测的62.5V与68V电压属正常值吗?如果正常,还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故障的部位.毛还没长好的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二次电压很明显不对,先检查二次本身,再看小信号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说说二次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多少伏?

网友:
谁有这部份的电路图呀,传一张给我吧,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回楼主   先确定B正电压是不是升上了,然后再查后面的行幅电路
查下B正管的G脚有无驱动电压,看看B正电压升压了没,正常的话就查后面的行幅电路

网友:
模式管和S校正电容换掉,不行的话就重点查二次电源

网友:
B+电压明显偏低,1024*768模式下应在120-140V左右,查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