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MM2 V3.1 刷BIOS无效

楼主(2009-10-28):
怪事,精英网站下的P4VMM2 V3.1版本的两个BIOS都不能用,原机是过了自检就会死机,无法安装系统,就算安好了,进到桌面也会死,内存和CPU已代换检测过了,都是正常的。怀疑BIOS有问题,可刷了BIOS不开机,两个版本都不行,只好刷回原版,还好有备份,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LZ你可以下那些COM IC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32K有无起振

网友:
厉害,没碰到过。还真帮不了你、楼主

网友:
用手摸摸,看看那个元件有过热的,是不是某个元件的热稳定性不好了!

网友:
这应该是cpu保护吧,你把cpu的散热片好好装一下,然后清清灰,看中不中。要是不行的话,你就查一下供电电路吧。问题应该能解决了。

网友:
昨天太晚了。今天继续,有一次,换了块C4 17上去,装好了系统,玩游戏,看电影上网,都正常,内存混插,单条两条都没问题,到第二天,换1.8的U上去,进不了系统,有时刚进桌面就定格,有时刚看到鼠标指针就定住,有时就卡在开机画面,也怪,只要不进系统,就不会死,手压南北桥没反应,这板子CPU座子应该不会虚汗的,不是表面安装那种,集成块,电源管也不热,最大的疑点还是BIOS,为什么刷原厂的点不亮,V3.1版的,可是为什么有一次又能很正常?搞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