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跑C0,求指导性思路(已经解决)

楼主(2009-10-28):
一台T40,之前加过显卡,换过南桥,客户今天又送来,称不亮机了,称之前出现玩游戏重启的情况。

拆开裸板加诊断卡上电,跑C0,电流在0.62的样子。查BIOS的RST和INIT信号,有3.3V,更换CPU滤波电容也无效。查供电,各路供电均有。

请教一下坛里有没有哪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给个指导意见。

上CPU 假负载打阻值,发现有一路信号DSTBP2的值与其他值相比明显偏低,因此判断为北桥损坏,更换北桥后,机器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楼主说之前是做过显卡做好的,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玩游戏而重启  不显示的
1.有可能是之前做的显卡本身质量问题
2.重做显卡后   请客户不要再玩游戏(除非他想这台电脑报废)
3.做好散热处理

网友:
与内存相关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你加焊没有拆下来换一个吧

网友:
初始化高速缓存,用中断19调用

网友:
呵呵,台机板上我晓得跑C0大多数是U座空焊,少部份是BIOS问题,极少数是IO问题。本本不晓得会不会差不多呀

网友:
呵呵 同意楼上 台式机c0还和内存有关呢 看诊断卡跑多少 过了内存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提示,但上电的第一步就是跑的C0,应该还没有到内存或显卡。

有谁在实际的维修中碰到过C0么?

网友:
再做显卡试试

网友:
我的跑c0-00,就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