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例IBM T4系列的维修实例

楼主(2009-10-28):
1.T40跑FF,用带灯测试仪发现有几个灯不亮,北桥和CPU之间数据线开路了,带灯测试仪比传统的假负载好用多了,之前同行更换过北桥。只有重做桥了,做完桥后还是跑FF,但从灯上看桥做好了,但看灯发现-A20M亮,这是不正常,跑线路到南桥,更换南桥后还是FF,但灯已经不亮了,后量PCI槽发现数据线虽阻值正常,但发现为电压是0V,正常为3V,C-BE电压也为0V,但阻值正常。发现线路到PC 管理芯片和网卡和U43   PI5C16862CB芯片。最后拔掉U43 PI5C16862CB芯片,再次通电PCI槽常为3V了,上CPU上内存上屏,通电终于显示IBM 了.       (好的维修工具维修也事半功倍)

[localimg=180,113]2[/localimg]
     2.,IBM T42跑38,量数据线对地阻正常,量北桥所有的电容都有电压出来了,量VREF也有1。25V,(注意触发掉电,电流由0.03变为0.00A,U61的RC振荡电阻也会引影掉电),由于太多本了,先更换北桥吧,但更换北桥依然,于是先更焊一条内存槽依然跑38,后来加焊所有上拉电阻但还是跑38,以前修过一台机其中一条内存槽的上拉电阻坏也会影响不过内存,这次会不会其中一条内存槽影响跑38呢,于是加焊另一条内存槽,加电一试可以跑过38了,但49后跑E4大约一秒钟掉电,(用显波器可看到内存数据线有波形闪几下,在读内存。)
在这迷茫了一会,以为还是在内存范围,多次加焊、清洗、目检内存槽都没用,反复量显卡和北桥电容电阻但没发现什么可可疑之处,这时有点烦躁了,换PC87392再换H8,还不成,始时真有点迷茫了,不停地反复按开关,因为掉电,一定有元件不良,真的终于让我发现了问题,因为有时掉电后电流变为0.00A,开始还心烦地把插在恒流源上的线摇来摇去,以为是线问题,摆了几次突然怀疑它没待机了,一量有3.3SW,但没3M\5M,于是马上查PMH4的条件,发现它的25和26没波形不对,更换PMH4,上电一看跑FF.**,没复位,怀疑焊接有问题,看了几遍都没发现连锡的,于是再在好板上拆一个下来,上电一试.哈哈,数码卡终于跑到60了.维修结束(跑59是H8有问题)
[localimg=180,113]4[/localimg]
  3.IBM T42跑df,根据经验更换南桥跑FF,我晕,看了几眼发现南桥做得还可以,清洗南桥多次终于跑60了测试一切OK

网友:
1.      T40跑FF,拆掉U43 PI5C16862CB芯片  就正常了

2.      IBM T42跑38,首先加焊内存槽,又更换PMH4  最后正常

网友:
跑38有时候是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断了

网友:
第三个 不知道为什么清洗南桥就好了呢?  南桥外围有不正常吗?还是焊油太多?

网友:
是焊油多了,我一般做完南桥连要PCI槽清洗.是经常性的事了

网友:
楼上的 换好一点的焊膏把,,大把油不好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没办法老板不啥得花钱,现在的焊膏还有时被老板用来焊芯片,时不时可以看到焊渣在里面. .我真的怕加焊短路了

网友:
本本也有带灯测试仪?不晓得基地有卖没得?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丰富,技术很高呀.

网友:
油不能放太多,小心腐蚀主板。。。

网友:
pmh4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好的资料也事半功倍!

网友:
带灯得测试卡多少钱啊??
给个价格好方便买!!

网友:
深圳这边50元一个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牛啊 工具也新  我还没有用到啊

网友:
好的资料就是积累

网友:
楼上的 换好一点的焊膏把,,大把油不好看哈
去基地买好点的  不然以后问题多多的 !!

网友:
楼主对IBM的机器吃得很通啊.

网友:
换好一点焊油哟,省着点吧

网友:
还是不明白,焊油多了怎么就会影响呢?这是什么原理?虽然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但还是想知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