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取下重植珠BGA焊接注意事项

楼主(2009-10-28):
嗨,大家好!

    好象,我很少说BGA焊接的技巧,主要是大家都会,没有特别处,我一般不参与讨论。

    我说说CPU座BGA焊接技巧,本人这几年都是手工做BGA,我不喜欢用BGA焊接台,那台笨重的BGA焊台放着那儿尽是灰尘,可能是为了快吧,因为只要三分钟,手工BGA就可以做好一个桥,快啊!……  回到话题,今天有一台机器,是东芝M215,965北桥芯片,加电跑电流乱七八糟,换了北桥故障原样。在按住CPU座时,有少数几次亮机了,呵呵,这CPU座也虚焊,加焊!手工加焊,我用日本白光风筒对着CPU座朝上烘,着BGA油精细,三分钟,能弹动了,好,冷却。上CPU内存测试,咦!还原样,咋啦,¥%—……¥%—……

    一不作二不休,腾腾 腾,几分钟把CPU座干下,我要换一个CPU座,从一料板上取下一个紫色CPU座,刷上油,用烙铁来回把抹平。主板上的CPU座的焊点用吸锡线抹平,叫小徒弟植上0.76的珠,吹好,好了,我上场了------

     把取来的好CPU座,[①请填空,这一步还要干什么?----》                            ],把它放上主板的CPU座焊点上,对齐, 校准水平仪测好地球水平,再把[②请填空,这一步还要干什么?----》                ],好,来吧,白光上场,烘焙四分半后,CPU座牢牢地粘在主板上了,清洗干净,干爽后,上CPU内存,上电,跳 跳 跳………… 呵呵,好了,亮机!

    说明,原来的CPU座有问题,是夹CPU针脚的弹片坏了,故应换一个CPU座解决问题!

    手工BGA焊接技巧要到位,不致于把锡珠跑上CPU座孔中,成功率既可提高到90%。

    ……

    填空内容解答:   ① 装上CPU       ②用4个铅块压好主板

网友:
好象,我也很少说BGA焊接的技巧,主要是大家都会,没有特别处,我也一般不参与讨论。

我也说说和你相同的一个故障,废话不说,直接说结果,我把0.6的珠子做到主板上了,当然是去掉了座子,然后把cpu直接焊上去了

网友:
那注意事项是。。。

网友:
注意事项就是那①②两点,很关键,要不然,我怎么括号起来填空。

直接焊CPU上去也行,当然,你手上要有取来的板载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事项在下面
这样子好像上学时做的填空题
最后把答案写出来

网友:
好象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吧  有这么好的旱工那BGA的钱都省了

网友:
那就是要做上几千个BGA练就的本领啊。。。

网友:
如果775的CPU座你也用手工能搞定我就真服了你了!我还决定去你那里拜师!很多比如CPU座PCB板变形等等问题,你怎么解决?那么小那么多的锡球你直接植到主板上是怎么成功的?

网友:
不能不说佩服二字!

网友:
是带上CPU 搞的吗   这样高温下来CPU有没有问题?

网友:
拆下的cpu座重新植球,太厉害了吧。

网友:
难道没有下加热么,直接上面吹,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果真说中大家的心中的疑点了,这就是操作技巧了,我取下的是蓝色的479孔的CPU座,在细节上一定要做到位,这样成功率就大大的加强了。

网友:
楼上的
775的座有做过吗
我以前做了好几次都不成功
之后是座子问题都没做了

网友:
没什么啊,我3 年前都开使换了,纯手工打造,关见是焊好后一定要将CPU座清洗干净,我用的是安泰信的8205

网友:
CPU 针脚 直接焊到板子上?

网友:
高人,我也来试试,因为板子CPU座有空焊,一般都做不成功。

网友:
楼主用的白光822还是?775的CPU座我原来学校的一个师傅用土炮干95%几率以上。。多报废点自己的买的座子就学会了。

网友:
775的CPU座也行,一定要上一个CPU在上面,这样就不会脱落针脚触点!

网友:
牛人啊,吹的不错,能飞了。    疑问太多了,懒得问不说了,

网友:
再说一句,775座子,把四周的边削一点下去,成功率很高的,我百试百灵

网友:
这样做,座子是不是有变形的同险或者拷黄了,?//

网友:
775的不难。上面已经有朋友说过了。把旁边削一点下去,我做过有10个左右。应该都是成功了的。但这几天遇到638的座子。两台没有成功的了。买的新座子是无铅的。取下来重做也有不好处理的。现在还没有想到办法

网友:
楼主能上个图就好了,也让我们没见过的见识一下

网友:
厉害 cpu 座也能植球 强

网友:
只要控制好温度,温升时间,下压力(加个小重量),再细心点,做CPU座要比做桥容易多了(好检测),就是一次做不好还可以再来,失败的成本不高

网友:
775的座子除非针插的 不然成功太低!~   我上次用5个测试了一下  用风枪慢慢的加热才发现 吹完以后座子上有吸珠的现象!~   全是买回来的新座子 5个吹好一个 做上去 啊哦还是有空焊的 我决定以后在也不换775的座子了 除非针插的!~

网友:
楼主能回答 下CPU座烤不变形吗

网友:
再次,再次,   和大家说一下, 做CPU座子BGA一定一定要细心, 用下面的文火做, 不要猛火, 775针的座子同理,也要安装一个CPU上去慢慢的温火做,涂上上等的汤料才行。

网友:
做CPU主要注意2个问题 第一就是下来后脱锡要快 一个珠一个珠的蘸 不能象做芯片一样来回拖 塑料座会化的 第二如果下来的坐子不是平底的那种 最好换成那种平底的 不是平底的做上去很可能虚焊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CPU用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怪不得我做775的座不成功。

网友:
用坏CPU,当然是坏的,好的,早就煲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