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400L散热问题求救

楼主(2009-10-28):
机器型号:华硕L400L
故障现象:正常使用一到二小时掉电,掉电必须机器冷却下来后才能上电重启机器.跑3D两遍就掉电.拆机后发现CPU电源电路与北桥和CPU高温发烫,CPU供电电感,MOS管都烫.
维修过程:北桥与显卡集成,重做两遍,更换CPU试过.更换CPU电源管理IC,加焊相关电感与MOS都没能解决问题.测试CPU风扇电压都正常,转速也正常.CPU是赛扬的,发烫本不奇怪,但用鲁大师监控到70多度就掉电,显然掉电不是CPU的直接原因.但实在找出是什么原因让这部分电路整体发热引发掉电的.

  求有此维修经验的大师不吝指教,兄弟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要换个电原试试

网友:
你检查下你笔记本的散热风扇,看是不是有很多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贴子中已经说了换了同样的CPU试了,电源我也换了三四个试了,散热风扇可以说是一尘不染了,也加油了.今天把给这个本在北桥上加了一块铝片把热量引到风扇下面,现在这个机只要不跑3D,不盖CPU上的盖子,基本能正常使用.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本本发的贴子,但跑3D,连着跑还是犯老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