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A150X2-T09液晶屏发红

楼主(2009-10-29):
奇美A150X2-T09开机液晶屏发红,恢复出厂设置后能正常但一关机又发红。恢复出厂设置后能正常说明各点电压和连接都正常。怀疑是MCU有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搜一下论坛有没有这个型号的24CXX数据,搜到就刷一个,典型的存储数据问题

网友:
重新写程序试一试,不过这程序可能不好找  不如用代用板了

网友:
谢谢各位,MCU已排除,24CXX可能性最大,可是不好找呀!郁闷中!

网友:
清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