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 A6KM开机跑D4后掉电修了一天了没修好

楼主(2009-10-29):
主板是A6000 AA6KM CPU AMD 显卡NV7300 北桥SIS的。开机后跑D4掉电。我看论坛里说是CPU坐的问题有说别的问题的。开关按键我都拆掉了还是不行CPU坐加焊了也不行不知道是没焊好还是别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请问版主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维修资料?
华硕

网友:
各位大侠有没方法啊?给点思路啊。

网友:
压一下座子试试,加焊内存槽,D4,D5好像也有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也。我修好几台了

网友:
D4.D5覺對不是顯示晶片
都還沒跑過內存

网友A:
没过内存有没有可能是显卡得问题啊??

网友:
这种机子,SIS北桥,问题。好过N台。显卡问题的也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