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楼主(2009-10-29):
笔记本
型号:IBM X61 。不接外置电源的时候放歌,放电影,鼠标,都有点卡,接上外置电源,就没了这样的现象,系统重装了也不行,显卡驱动重装也不行。是不是主板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什么问题??
系统重装

网友:
没有问题,因为不用电源,用电池笔记本为节省电,都是降频工作

网友:
不好意思,漏一个问题,我先前是用无线上网的,现在用有线上就不卡了,难道是无线驱动有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消耗的资源比较大

网友:
无线数据交换速度还是比不上有线的

网友:
LZ大意是说他出生的时候身边盘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