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寸液晶,开机2秒黑屏。

楼主(2009-10-29):
高压部分全部补焊,老样子,屏灯管检查过,全部好的。想直接接个通用高压板,如何从高压一体版中找出12V供电和开关控制信号?我就检查出一个供电时18V的,是不是22寸就得这个供电啊,普通的12V高压板接18V输入有问题吗?

网友:
普通的12V高压板接18V输入没有问题,我试过的,但不知道能不能带起22吋的灯管.

网友:
没问题。我也试过。

网友:
通用高压板带22的灯管 发热很严重

网友:
如何在高压一体板中找ON/OFF的控制线呀,供电我找到时18V的,对吗

网友:
ON/OFF线是经过三极管来控制的,你跑下线路,可以跑到的

网友:
通过跑线找开关信号
    通用高压板带22的灯管
好用的

网友:
我吧通用板上的开关线直接接在原高压一体板到驱动板的ON/OFF接口上,有用不?
另外,22寸的液晶屏高压供电时18V吗,通用高压板能接入18V的供电不

网友:
找出个三极管输出的高压ON型号,修出来就应该OK了!!!!!

网友:
不知道更改高压板  可以从屏上接个信号到高压上做死然信号,屏的供电和死然信号是同步的

网友:
把高压板的电容换成3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