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ms-7005主板刷不上bios

楼主(2009-10-29):
V星的ms-7005主板。从V星官网上下的刷bios程序和文件,版本号都对,但出现“The file size does not match!”怎么会不匹配呢?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沙发,我先坐坐,呵呵呵。

网友:
你看看板上的bios芯片是否的原配的先.

网友:
可能跟PCB版本对不上。

网友:
主板BIOS写保护了在COMS里设置一下。

网友:
后用编程器刷,就可以了。谢谢各位!为什么不能在主板上刷还请高手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