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掉电!

楼主(2009-10-29):
IBM T60掉电!本身客户拿来是不开机的!我换了个3421就可以了!后来用了几分钟就掉电了!重开可以开!摸CPU风扇很烫!刚开机风扇是转的!没进系统就不转了!我换了温控芯片!稳压管我也换了!都不行!小弟没思路了!各位大哥哥帮帮想下是什么问题!
不开机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t60?3421? t20吧 哥哥 再换个3421 这个芯片爱坏 不行的话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是T60!是仿T60的! 也换了!不行哦!

网友:
重新悍起 看你的散热

网友:
把风扇改长转看还死机不
如果不掉电了就查风扇控制电路
如果还一样,看看CPU,北桥,显卡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