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强制开机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10-29):
主板不加电,强制开机复位灯常亮,用手去摸南桥,温度骤然上升!温度上升很快,万用表测量32.768Khz晶振无电压,有一个MOS管一脚电压8V,(这里想问问主板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会出现5V以上的电压吗?主板在待机情况下不只有一个5V的吗?怎么有8V电压存在?)测量一个芯片(好像是主电源管理芯片,上面型号是MSI MS-7 38346A)第13/36(顺时针第13脚,逆时针36脚)电压为10V!10V电压加到一个8脚芯片(貌似从电源管理芯片)AZ385M的第8脚!然后测量第一脚电压8V!然后连接到一个MOS管NIKOS P45N02LD的一个管脚上!(那个第1脚和那个MOS的引脚电压一样,主板上只有那4个一样的MOS 只有其中一个的一个脚是8V!其他两个脚0V!这时主板不能加电,强制开机瞬间南桥温度急剧上升!(好像那个管子也很烫吧,没摸...)复位灯常亮!显示no-CPU!开机PW跳线电压4.3V!电池供电正常!COMS跳线两边都插了试过,应该没插错!我怀疑是那个主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或者给他供电的外围电路有问题...  它的供电引脚我不知道到 找不到那IC的资料(MSI MS-7 38346A)  那主板的型号我也不会看  是MSI的主板,上面一张红纸贴着 848P Neo-V  撕下红纸条下面写的 865PE  V  (PCI插槽中间),下面还有个MS-6788......
    我写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学过点电子基础知识,第一次修主板(偶看了一本修主板的书,呵呵),我一定要坚持把这个板子修好!大家看看这块板子可能是什么毛病?我第一次发贴,大家多多支持,我弄了4个多小时才知道这些......  实在搞不定了,除了供电问题还能有什么问题呢?那南桥烫的厉害,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给小的多提一些宝贵意见和维修经验(维修,经验最重要啊......呵呵)   哪位好心的前辈可以帮帮我啊 感激不尽! 留下个联系方式,我怕前辈们写的我看不懂,可以Q教我,呵呵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

网友:
南桥发烫说明南桥已挂了,你还下决心一定要把它修好,请问你怎么修好法?你有BGA机吗?没有怎能修好呢?

网友:
拍下你主板的照片,发上来,立马可以修好它

网友:
多半是南桥挂了。

网友:
跑sb的线路,进一步确定SB是否挂

网友:
主板是这个  全图

故障区域,大家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师傅 图传了  来帮忙看下哈  嘿嘿

网友:
图看不到。直接通电很多都是没复位的

网友:
SB线路?是什么 ?不懂  中文翻译下!  呵呵  我刚刚学  菜鸟 菜鸟!

网友:
我遇到过华硕的一块板子 IO有一个脚输出22V  连接一个场管的控制极

网友:
那是开机以后还是没开机的待机电压啊?   呵呵  要是待机电压22V那就有点离谱了哈  呵呵 难到主板里面还有升压电路?

网友:
看板子上有没有7313的双MOS管子?有就换掉它,SB就是所说的南桥。

网友:
哦   怎么跑SB线路啊?  不会......    那个7313也没见!

网友:
唉......  真没劲...   算了  不要了不玩了

网友:
南桥可能挂了

网友:
前面有短路,先查电路

网友:
前面有短路南桥怎么烧的厉害呢? 前面短路南桥就应该没电了啊! 我怀疑是那个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主 从的某一个)要不就是那个mos有问题,在没触发主板开机前  我在南桥周围找了一圈,没有一个有电压的地方! 主板待机电压没有, 我说的不详细?  你们都说哪坏了 让我查电路  我不会啊,第一次修! 唉......  给介绍点维修经验呗, 怎么查电路?  有什么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