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D80拆机实图(更新白光942主板裸图)

楼主(2009-10-29):
希望对购买的朋友有点帮助。
另外收集了论坛关于这个威乐烙铁的几个经典帖子:

1,   威乐 WELLER WES50 焊台 结构

2,   发个威乐WSD81焊台单片机程序

3,    威乐WSP80发热芯导热体的确是用银做的

PS:贴换色mark标签的是MCU,另外拆机只要一个小的一字螺丝。先顶住底部下面2个对称的小洞顶一下。然后由尾部轻轻撬开。
另外在拆除面板核心部分的时候,黑色塑料卡口比较脆弱。
购买此机的朋友,可以参照一下。
有几点比较注意:1,手柄是核心之一。
                2,手柄接口处。
                3,开机回味测试。(一般370° 15秒左右)

网友:
pic什么型号,的,看不清,不过看台看起来是好东西,多少钱买的

网友:
终于亮宝了辛苦了
据说校温要用专用的编程器。
使用交流输出,所以手柄就用纯银打造了,可东西可值钱了。

网友:
这次在拆面板主控的时候,弄断了2个卡口

网友:
没有做过内校,只用HAKKO 191温度计做温度设定。

网友:
四哥辛苦了,我有个疑问 WSD80 和 WSD81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四哥辛苦了,我有个疑问 WSD80 和 WSD81 有什么区别呢?
引用 网友A:

WSP81 是手柄
WSD80是焊台

网友:
楼主的好靓啊,我找了好久才买到比你的旧多了,看日期应该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好靓啊,我找了好久才买到比你的旧多了,看日期应该差不多。http://b23.photo.store.qq.com/ht ... f001923c27297e0b993 ...
引用 网友B:

你得底部条形码怎么和我的一样?
序列号查一个数,可能weller焊台是按照生产周期做的序列号(批号)。

网友:
这个是PIC16F873-04/S0

网友:
等我晚上在家把白光的942板子也一起传上来。

网友:
我的没打开看过,不知道是什么,嘿嘿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等会叉叉有宝贝上图了。

网友:
白光942是直流烙铁,70W的输出功率,功率管日本人居然不用散热片。功率管是Q6。

网友:
日本人很自信,功率管居然不用散热装置。
图片看的不够爽

网友:
哈哈,就这水平了,主要的东西都在这块板子上。核心技术哦

网友:
核心就是那个MCU了
把它的衣服剥了(芯片纸)

网友:
我最喜欢这个焊台的变压器,工艺就不说了,空载发热量非常小,不过这种焊台变压器有两种的,只有细小的区别,但效果相差较大

网友:
怎么说?
是否是产地不一样还是其他?

网友:
看样子要入手一个感受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硅钢片的厚度不同,有一种要薄一些,发热量明显要小,至于产地就很难说了,二手的,你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有没有调换过.

网友:
看的是不错。这个市场一般是什么价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