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通电有电压输出,插上电脑自动保护!

楼主(2009-10-29):
神舟笔记本,电源LI SHIN 产的型号:0335A2065    输出:20V   3.25A,该电源摔到地上,后通电无输出,拆开有直流300V,pwm芯片:SG6841SZ   7脚VDD  3V、3脚VIN  6.3v,说明电源起振、MOS管2843都正常,只是电压低,加焊、更换光耦后电源输出20V正常,pwm芯片:SG6841SZ   7脚VDD  17.3V、3脚VIN  20.4v,但是电源有吱吱放电的声音,插上笔记本给电池充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熄灭了!!电源以无输出,电容拆下更换都正常,请高手指点!

排除笔记本自身问题

左边的芯片是M103AI,好像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的基极电压是否正常,一般0.2-0.3几,不正常查启动电阻,正反馈支路,我想你的电源可以是后级有短路或开关工率管不能够饱和导通所以会吱吱响。

网友:
电感有没有虚汗!

网友:
神舟的好找!!
你真搞不好的话!
可以找个神州的对比法啊!!

网友:
觉得是电感或是变压器虚焊

网友:
换芯片6841试试.

网友:
换pwm芯片SG6841SZ和2843看看,可能6841芯片已不良,只能限制电压,而不能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其次功率管有时不良也能工作,只是不能提供足够的功率。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磁心碎了

网友:
一个电源才25块钱一个,你觉得花上大把的时间精力弄这个好还是多花点时间修笔记本好?

网友:
这个潜力贴 绝对8能沉了D

网友:
重点检查变压器磁芯和功率管。

网友:
你的笔记本有没有问题呀!换个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磁心碎了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了

网友:
我觉得最大的疑点是输出二极管,由于长时间高温大电流工作,故障率有点高,最好代换试一下,另外市面上20~30元的电源最好不要买,谁买谁后悔,要么烧本本,要么工作温度太高,甚至能闻到烧糊了的味道。还是原配的质量和电路设计优良,尽量修复吧

网友:
喷嚏一个,找个板凳看看

网友:
lz看起来不容易,可惜我帮不了你。

网友:
全板补焊,问题解决!!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