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2718复印机

楼主(2009-10-29):
夏普2718复印机的太阳灯和小人灯都亮了

网友:
保养周期到了,用代码解除就行了

网友:
点“#”——插入点——C键——键插入键进入维修模式,然后点20——开始键——1——开始键  可以消除小人点42——开始键——1——开始键  可以消除太阳

网友:
我试个不行,是开机就按#吗?

网友:
打机后再按,不是按住再开机。

网友:
我搞好了,就是操作时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