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5液晶先跳再白后红再雪花

楼主(2009-10-29):
刚开机图象跳动,不过一秒慢慢变白,接着就发红,3秒后就成暗白不动了,隐约看到点图像,求助各位了
求助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没什么好说的 先点屏 确定故障点再 继续 这样跟算命似的

网友:
换灯管即可

网友:
不一定是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测过,之前是半个小时后黑屏,换通用高压板后?OK,烧机半天就出先这样的问题,再测灯管和高压,没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高压条电压不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醒,问题已解决,屏IC坏了

网友:
先用测试高压条测一下灯管有没有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