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F46 显示器

楼主(2009-10-29):
我有个飞利浦107F46 显示器 开机后继电器不断离合状态 拔掉电源也要离合三次 测量行场管正常 150V 75V 电压都有 断掉150V和75V的飞线。继电器还是频繁离合状态
。不知道从哪个方面下手
掉电

网友:
先检查MCU外围的有关工作条件,再换MCU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你换全高压包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