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S掉电

楼主(2009-10-29):
今天有台华硕W7S客人拿来时是花屏的。显卡是G86-603-A2的吹出来重做过球再装上去,开机显示不花了.硬盘没系统.装系统.装完进到windows xp哪里就掉电了.每次都是到这里就掉电了.进不去的.拿PE进去没事.是不是显卡不做好有这样问题啊!

网友:
GPU 和显存重做下就好.

网友:
原来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显卡还没做好。

网友:
VGA要換新的啦
這是瑕疵品
不換新的就會斷電不然又花屏

网友:
你作显卡是不是动到哪里啦!!
然后影响了它得电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找不到603 的可能用630 代用!

网友:
我显卡重做二次还是这样的啊。
看来是要换个新的看下了。

网友:
查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