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u8569不开机

楼主(2009-10-29):
一上电发现LD117稳压管很烫请高手帮下忙往哪里查?????
不开机

网友:
先看1117输入是否正常。。
再看1117输出脚是否正常。。

网友:
首先用万用表检查是不是1117 已经损坏 如果坏了吹下来换个就行了,如果没有坏 检查员前方的三端稳压二极管 1117 一般是由 电源的第9针 供5V电压 如果三端稳压二极管正常再到IO 或者到南桥,自己跑电路 我不知道你那块板 是由什么开机 一般都是IO 或者NQ 祝你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
测量输出端对地是否短路
此管发烫,负载短路的居多

网友:
输出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