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9):
本帖最后由 徐州
笔记本
于 2009-10-29 10:04 编辑
方正颐和E200,待机电流0.07A,开机电流还是0.07A,没有反应,开关上有3.3V电压,而且开机前max1902产生3.3V,5V电压,请教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更换KBC芯片即可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请问,是更换那个winbond w83l950D的芯片吗?

网友:
金正电子
请问是更换winbond w83L950D的芯片吗?

网友:
南桥跟EC都起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