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65MB -S

楼主(2009-10-29):
今天真倒霉!  拿来一台机器,三星765MB-s  送修前  是无显示,一看就知道是管座虚焊(以前解决过这样子的故障)   客人走了就拆开来补焊,3分钟搞定了,开始烤机,1分钟左右!一阵青烟,       K*2142 中间没烧出一个裂口,  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元件老化了!如果是,换一个上去会不会还烧,是不是其他地方引起的,请各位大虾指点小弟!我刚入门。谢谢

网友:
我手里的K2141和你的2142差距怎么这么大?没看错吧?

网友:
你的是K2141,是开关管。这个KA2142是场偏转芯片.
补焊管座会烧场IC?修东西需要先通过现象和测量判断出故障点所在再动手修的,不是只凭经验的。
根据我的维修记录,三星的管座并没有多少管座虚焊的。
烧场IC查他的供电电压吧

网友:
应该是场块供电电压过高导致,查一下电源的场供电电压和场块的升压电容。

网友:
好像管座不会虚焊的,你不小心搞出了新的故障,仔细查查吧。

网友:
凑巧不稳定的情况,到你这儿变稳定了。

网友:
可能碰了件或掉了锡渣了

网友:
回5楼的
三星的管座虚汗的很少的,冠捷做的板管座就虚汗的多。。

网友:
应该是 电压不正常 导致k2142击穿 的    通电时 应瞬间量一下电压   不知道电压的引脚 就电容了    嘎嘎

网友:
回3楼, 我是自学的,没有专业的知识,我只能凭经验,没有谁帮助我。 请大家指点。我测量下周围的电压 ,没装KA2142 旁边的2个电容,1个是+12.4V一个是20.9V,,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了!,,是不是换个KA2142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