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修理

楼主(2009-10-29):
我的u盘,金士顿的,供电芯片mw6208e,现在供电脚和数据脚连接没有错误,最后那个接地脚不知道是不是还与别的连接?

现在u盘的状态是灯一直亮着,也不闪,识别不出设备

网友:
量产一下看看

网友:
你那要待灯还亮,我那灯都不亮.

网友:
一直亮不闪应该是晶震的问题,前天搞了个数据恢复。故障一样

网友:
是不是晶振和限流电阻

网友(2011-01-04):
先换个12的晶振了

网友:
量产是什么意思?

网友:
量产软件英文USB DISK PRODUCTION TOOL,简称是PDT,意思是U盘生产工具。
量产软件即工厂大批量生产U盘的专用软件。

网友:
晶振的可能性最大,最好用示波器量一下,没有示波器的话就直接换个好的试试

网友:
我的U盘接上电脑发热然后就不显示设备了,再接电脑就没反应了

网友:
我的U盘被我量产后坏了,本来可以用的`量产了就认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