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点不亮 求助

楼主(2009-10-29):
显示器的指示灯不停闪 高压板上 有一个高压包在不停的啪啪响 该换的电容都已换过 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
高压电路有短路,用万用表量,光换电容不行的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要是不换的话,把高压包的引脚焊接下,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如果还不行那就换高压包。。。就这么简单。。。我一般都换高压板的。。。  对了你的液晶型号,是啥牌子?  上网查下有没有通病。。一查便知。。

网友:
强烈检查高压部分电路是否完好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要换电容了,看来我们搞专业的真的要去种地了!
楼主还是请专业的师傅帮你修修吧!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我也经手这样的机器一台 不过换了通用的以后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开机以后亮度不稳 开几分钟后才稳定

网友:
你量下旁边的Q管有没有坏,有可能是

网友:
检查下高压部分,应该就是高压包或者边上的小元件造成的.

网友:
电源ic代换一下

网友:
你先换一个高压板看看呀

网友:
也可以看一下灯管
是不是灯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