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喷头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以后还是出不了墨

楼主(2009-10-29):
打印机喷头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以后还是出不了墨 怎么办 超声波清洗机里除了加水再加点什么清洗效果比较好

网友:
LZ是什么机器。好多钱。贵不贵。效果怎么样?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用水洗?很强大....
会联电的,如果用水一定要在清洗后把喷头和芯片弄干..

网友:
有些喷头一超就死了。你试试用针管如果能喷出,说明死了。

网友:
酒精能不能洗

网友:
你试试用针管如果能喷出水.有可能主板上的驱动管挂了

网友:
用皮老虎往加墨孔充气

网友:
用温水泡過加超音波

网友:
直接换个了,有很多喷头堵了都搞不开

网友:
如果能够甩出墨水就不是堵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