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9-10-29):
场效应开关管它的漏级的那个三十几K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
可以将其称之为泄放电阻。
其作用是给场效应管G极提供一个电荷泄放通路,使场效应管在无驱动的状态下保持截止状态,避免电路或空气中的电荷进入场效应管G极形成电场,改变管子的工作状态。
换句话说,就是为提高电路可靠性而设。

网友:
场效应管是一种电压驱动的元件,与晶体管用电流驱动不同,场效应管可以使用极小的电流产生驱动电压。我们使用的内存就是用这个原理作的。这有一个问题,当静电作用于G极时,静电电压可达上千伏,会击穿管子。早年MOS管必须三极短路运输保存就是这个原因。同时,为了改善管子开关响应特性,也必须在驱动电压撤去后能及时断开。加个泄流电阻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设的。功率MOS管中还会集成反向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