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冠盟主板,高手来看看吧

楼主(2009-10-29):
今天遇到一冠盟915主板,来的时候主板不自检,检测卡有复位,可是只要拆下CPU再装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行,还是同样的方法又能正常使用,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高手请指教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U座的问题,谢谢大家
cpu

网友:
CPU座虚焊咯。加焊试试吧。如果不行。NB加焊!

网友:
cpu座不是bga封装的,有可能北桥虚焊。。。等等看还有高手上来没,最后问题确定了再动手

网友:
这种OEM单的即使不是BGA封装的CPU 座子也不稳定,你拷下看看。我上次遇到一块科脑915的板,也是一装风扇就不行,不纽风扇螺丝正常。后来烤一下CPU做,好多空焊的,用洛铁加焊后正常。

网友:
CPU座虚焊了 或者换个U试试。

网友:
把主板U座那头往桌子那头轻轻敲几下 用点力 不要太大 在看